组态软件 点数

楼主(2011-10-27):
今天有一个做组态软件的问我我们一般用得组态多少点数,有点摸不着头脑,组态软件也有点数的说法吗?请大师指点。

网友A:
这个必须有,楼主是不是做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必须有,楼主是不是做工控的?

呵呵 算是吧。

网友B:
呵呵,正版的组态软件的加密锁都是以点数销售的。楼主的组态软件没有点数之分?

楼主:
对:dianqisu 关于

呵呵,正版的组态软件的加密锁都是以点数销售的。楼主的组态软件没有点数之分?

内容的回复:

关键是这个点数代表什么呢?怎么来确定呢???和PLC的输入输出点数是一样的意思吗???

网友C:
肯定有的啦,按点数卖钱的。

网友D:
组态王产品分为64,128,256,512,1024,无限点六种,你的工程点数包括下位设备的I/O点和内存点两种,在购买锁的时候你的锁的点数必须大于你工程的点数,打个比方,你买了64点的锁,你的工程如果是90点,那么你定义到第65个点的时候就提示你无法定义下去。

楼主:
关键是这个点数代表什么呢?怎么来确定呢???和PLC的输入输出点数是一样的意思吗???
谁能告诉我啊,急死我了。。。。

楼主:
对:kingviewadmin 关于

组态王产品分为64,128,256,512,1024,无限点六种,你的工程点数包括下位设备的I/O点和内存点两种,在购买锁的时候你的锁的点数必须大于你工程的点数,打个比方,你买了64点的锁,你的工程如果是90点,那么你定义到第65个点的时候就提示你无法定义下去。

内容的回复:

内存点指的是???实时数据的个数吗???

网友E:
1,肯定有的啦,按点数卖钱的。
2,一般产品分为64,128,256,512,1024,无限点

3, 所谓的点数就是你组态软件与[PLC或是输入到某些控制设备上的数据量

网友F(2011-12-20):
 可定义变量的总和

网友D:
变量的基本类型共有两类:内存变量、I/O变量。

IO变量是指可与外部数据采集程序直接进行数据交换的变量,如下位机数据采集设备(如PLC、仪表等)或其它应用程序(如DDE、OPC服务器等)。这种数据交换是双向的、动态的,就是说:在“组态王”系统运行过程中,每当I/O变量的值改变时,该值就会自动写入下位机或其它应用程序;每当下位机或应用程序中的值改变时,“组态王”系统中的变量值也会自动更新。所以,那些从下位机采集来的数据、发送给下位机的指令,比如“反应罐液位”、“电源开关”等变量,都需要设置成“I/O变量”。

内存变量是指那些不需要和其它应用程序交换数据、也不需要从下位机得到数据、只在“组态王”内需要的变量,比如计算过程的中间变量,就可以设置成“内存变量”。
你最好到亚控官网上下载个软件,自己定义个变量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得看你画面要怎么做的啦,你如果没有定的话就是你测一下你硬件点有多少,你软点有多少,然后你加倍,这样是最保守的做法啦,省得中间去加点很麻烦的,

特别是你跟客户做时,不可能中间再加的,那样你会亏死的啦

软点就是你PLC内部的点和上位机的内部点啦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H(2018-03-14):
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楼上高手

网友I(2018-08-02):
好好谢谢楼主,我终于明白了,以前总是糊涂。

网友J(2018-11-24):
谢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J:
谢谢分享,共同进步!!!谢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K:
初学组态王的不错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