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位控制

楼主(2011-10-27):
用PLC控制伺服电机做单轴连续往返运动(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运转),同步带上固定有一喷胶装置,左右极限位置开关距离1M,在运动过程中输出一个点喷胶,喷胶点也做定位控制,例如在伺服电机往返过程中这个喷胶装置能喷出5点胶或8点胶也可能10点胶,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可以随意设定,并且喷胶长度也可控,以FX2NPLC为例请大家给我指个思路。

网友A:
1、首先要搞清硬件结构,首先要选位控模块,然后选伺服模块,编码器,伺服电机。

2、伺服参数设置,NC编程,PLC编程。

3、接线调试。

网友B:
你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C:
左右极限可以作为起始零点和最远点的校准用,用伺服自带编码器与PLC高速输入接口连接,用PLC读取伺服位置,比如起始点设为0,然后再读取最大点的返回脉冲数,可以知道实际长度与脉冲的比例关系,用位控制指令来精确控制伺服所行动距离,在不同点可以进行喷胶指令,也可以在一段行程内进行喷胶指令

网友D: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单片机、ARM、DSP等嵌入式专用工业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工控系统产品有:
1、通讯控制模块; 2、数据采集控制器及工业I/O模块; 3、人机显示:LED、LCD、工业触摸屏; 4、多轴联动高速运动控制器。 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专门开发,欢迎进行技术交流及产品资料索取。 QQ:534419821 联系人:杨工 电话:0731-8482607

网友E(2011-12-11):
找我 专业从事PU,热熔,AB点胶机设备研发 QQ529254250 15921245118 龙工

网友E(2012-02-04):
日本IAI三轴机械手代理,国产维宏3轴机械手代理,CNC板卡卡,自动锁螺丝机--上海健惠电气自动化15921245118 龙生

网友F:
用2N的高速表比较。

把伺服的当前脉冲数进行处理,得到各喷胶点的开和关位置。

或者用凸轮开关指令。这个受扫描影响。

网友G:
专业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程序开发,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松下PLC,FPX-C60T,FPG-C32T,FP0R-C32CT,FP2SH,三菱FX系列.施耐德、欧姆龙.,台达、xinjie .LG、AB等主流PLC程序开发! 陈生13728832704   QQ 98777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