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威纶通怎样下载程序进去

楼主(2011-10-27):
各位大哥威纶通程序怎样下载进去,小弟初学请教,有空闲的大哥给个详细的步骤谢了

楼主:
威纶通6070老款的

网友A:
下载不是难事吧,只要软件对,下载密码正确,数据线又是原装提供的,没道理连下载都下载不进去吧

网友A:
程序设置好后,先编译,再下载

网友B:
是MT6071IH 么?如果是,可以用USB 下载,也可以用U盘下载!

网友C:
上威伦网站上看有没有手册下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