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根3X150+2X70的电缆双拼能载多少功率

楼主(2011-10-27):
请问2根3X150+2X70的电缆双拼能载多少功率,电缆长度大概在100米左右。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电缆?

什么敷设方式?

铜芯还是铝芯?

这几个参数都非常重要

举例来说,单根铜芯的RJV3X150+2X70在空气中敷设的载流量是245A。埋地敷设时候的载流量是312A。

两根电缆并联载流量降打85折扣,载流量分别是420A和530A左右。

楼主:
对:HOTEAM 关于

什么型号的电缆?

什么敷设方式?

铜芯还是铝芯?

这几个参数都非常重要

举例来说,单根铜芯的RJV3X150+2X70在空气中敷设的载流量是245A。埋地敷设时候的载流量是312A。

两根电缆并联载流量降打85折扣,载流量分别是420A和530A左右。

内容的回复:ZR-YJV的,桥架铺设,铜芯的,如果不双拼,单独2路供电 是不是提供功率可以提高点,

网友B:
楼主不要受一楼误导:你用的ZR-YJV--------------------阻燃 交联聚氯乙烯绝缘电缆;空气中敷设的载流量是365A.   双拼载流量>730A

网友C: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缆的最高工作温度,比聚氯乙烯绝缘的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