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 es2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首次使用台达产品,忘大家不要笑话。。。。

问题1:es2下挂一个DI和一个AIO模块,手册上说D9990到D9999区会被自动分配用来进行数据交换。但我编程时不能使用这样的地址区,why?

问题2:错误代码:200符号形态不对,这个是嘛意思,我对模拟量通道进行处理,先设置其通道信号类型是1-10v,采集平均次数是1,然后保持数据不被修改,基本都是使用 to k1 k2 k8 k1的指令,但不知为什么出错??

不让贴图!!!!!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待高手回答

网友B:
建议你试一下: 1、使用MOV指令将D9900--D9999中你所需要的数据转移到其他通用数据寄存器中,然后再从通用寄存器中调用数据。 2、关于符号形态的问题,你可以把你要写的数据以十六进制的形式写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