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KW电机空载启动用哪种方式好

楼主(2011-10-27):
求助各位大虾:315KW电机空载启动,星三角启动,自耦变压器启动,软启动,哪种启动方式好?

网友A:
直接启动有七倍的启动电流,这就要求变压器有4MW的余量;

其他三种启动方式启动电流都在3倍左右,要求变压器有2MW的余量;

所以这么大大功率的电机用这几种启动方式都不靠谱,必须使用变频启动

网友B:
变频器吧,太大了,你懂的

网友C:
如果你的变压器负载够大的话,从经济考虑出发,建议使用星三角启动;软启动较贵;用变频器启动可以保护电机,启动电流很低,运行过程中还可以进行变频调节以达到节能的目的,但是变频器价格昂贵,

楼主还是要综合考虑看看咯。。。

网友D:
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应该最划算的了.

网友E:
这类电机绕线式的多,如果是,可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笼型电机采用星角启动;不是重载没必有采用变压器启动;

网友F:
1、有调速需要,采用变频

2、没有调速需要,如果设备成本不是要考虑的第一要素时采用软启动

3、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分别选用星三角启动、电抗器启动(对于鼠笼电机而言)

4、如果是绕线电机可分别采用转子串电阻启动(方法比较老,但是最经济)、频敏电阻器启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有调速需要,采用变频

2、没有调速需要,如果设备成本不是要考虑的第一要素时采用软启动

3、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分别选用星三角启动、电抗器启动(对于鼠笼电机而言)

4、如果是绕线电机可分别采用转子串电阻启动(方法比较老,但是最经济)、频敏电阻器启动

强烈支持!!!!!!!!--------------敬请关注<关怀西部>网站(http://www.ysriver.com/wstory_index.html),伸出你的手,献出你爱,给西部贫困生一个关怀!!!!!!!!!!

网友H:
   这几种启动方式都可以。

网友I:
星三角OK

网友J:
看负载重不重了, 不重的话降压, 重一点星三角,软启动也不算贵了。

网友K:
楼上许多的人没给出确定的答案,我个人认为以上几个启动方式中软启动较好,这么大的电机星三角启动、自耦降压启动冲击电流很大,对电动机、接触器、断路器、热继电器都是考验,而软启动保护较多,故障率低可靠性高,启动电流、电压较平缓冲击小,也可自己设置电机的启动电压,启动时间等,315KW的电机价格很贵的,配一台软启动值得,一点也不奢侈!

楼主:
看了这么多,变频器启动首先不会考虑 ,因为没有变速需求,而且价格昂贵。星三角启动可以作为方案之一,写好利弊供老板考虑,主推软启动,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L:
变频好啊,冲击小啊,软启动也可以

网友M:
具体负载是什么?

电动机转速?

变压器容量?

电动机到变压器距离?

每天启动次数?

电网供电质量?

综合考虑才能有好方案。

网友N:
引用 网友F:
1、有调速需要,采用变频

2、没有调速需要,如果设备成本不是要考虑的第一要素时采用软启动

3、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分别选用星三角启动、电抗器启动(对于鼠笼电机而言)

4、如果是绕线电机可分别采用转子串电阻启动(方法比较老,但是最经济)、频敏电阻器启动

--------------------------------------------------------------------------------

网友O:
星三角或软起吧,星三角成本低一点,软起灵活一点,可以设置启动曲线什么的,自藕启动就别用了,线路维护不好的话自藕变压器切不掉会经常烧,很麻烦。变频就别用了,不合算。不用考虑启动电流啥的,没变频没软起之前315KW也用了很多年了,也没看到起不起。能用到315KW电机的企业一般都有自己的变压器甚至变电所,容量余量设计的时候会考虑,肯定够的,也不用考虑变压器容量了。

网友P:
建议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成本低一点.

网友Q:
315KW怎么不用高压的 我这10KV的也就20个电流

网友R:
看用途成本环境,各有优缺点

网友S:
以前的大型设备一般都是用自耦变压器启动

网友T:
引用 网友E:
这类电机绕线式的多,如果是,可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笼型电机采用星角启动;不是重载没必有采用变压器启动;

网友U:
推荐你一种老外的起动方法:串电阻(降压)式星三角起动,在美国产的一台柜子里见过,电机功率800KW,空调上用的

网友V:
软起会比较好,,至少成本不是太高,也对电机的启动有保护作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推荐你一种老外的起动方法:串电阻(降压)式星三角起动,在美国产的一台柜子里见过,电机功率800KW,空调上用的

大哥,这种老掉牙的 方法 , 咱们前辈早就用了,  还  "一种老外的起动方法",  真怀疑你 崇洋媚外!

网友X:
315KW电机空载启动,如果经济允许,最好软启动器启动,对电机和电网都好,如果打算节约点,自耦变压器启动也可以,就是接线稍微麻烦点,如果还想省钱,就三角启动,这样对电网冲击很大,对电机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