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与台达M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1-10-27):
请教各位大师CP1H与台达M型变频器做通信有没有的实际例子参考?

网友A:
CP1H 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可以直接选择串口网关,走MODBUS-RTU 协议。 几乎不需要编写程序就可以通讯。 只需要在特殊寄存器填写数据通讯内容即可。具体你可以参照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