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SR PLSY指令控制2个伺服电机的应用

楼主(2011-10-27):
我看教程说PLSY 指令在整个程序里只能用一次 那么如果我一个PLC Y0 Y1 控制两个伺服怎么用呢 忘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有没双伺服控制程序实例啊 邮箱gax125@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定位指令呢,手册中有使用定位指令的例子的

网友B:
定位指令。。。两个伺服,用个双轴的PLC就搞定了。

网友C:
我步进怎么好用的 ,我正转的时候Y0发脉冲,反转的时候Y1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