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零点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10-27):
                                                                       伺服零点开关的问题

      找零的方法有很多种,可根据所要求的精度及实际要求来选择。可以伺服电机自身完成(有些品牌伺服电机有完整的回原点功能),也可通过上位机配合伺服完成,但回原点的原理基本上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伺服电机寻找原点时,当碰到原点开关时,马上减速停止,以此点为原点。
二、回原点时直接寻找编码器的Z相信号,当有Z相信号时,马上减速停止。这种回原方法一般只应用在旋转轴,且回原速度不高,精度也不高。

网友A:
采用Z相的回零精度要高于只采用原点开关的回零精度。

所以精度要求高的场合是采用先找原点开关,然后定位到Z相作为零点 。

网友B:
采用Z相回零的精度还跟其回零速度有关,回零速度越慢越好,特别是对于负载惯性较大的机械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用Z相回零的精度还跟其回零速度有关,回零速度越慢越好,特别是对于负载惯性较大的机械系统

网友D:
回零精度很容易控制的,找两次Z相就行了,第一次快速找,冲过去后用极低的速度回头找。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这个方法可行。信捷的伺服系统就将此功能设置在私服内部,简单实用

网友F:
在控制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一般都分机械坐标和工件坐标,机械坐标一般已伺服电机第一次触碰的行程开关或电磁感应探头为准,工件坐标是已电机找到机械坐标后回转时第一圈的编码器Z相为准。所以已Z相找零精度为高。

网友G:
“二、回原点时直接寻找编码器的Z相信号,当有Z相信号时,马上减速停止。这种回原方法一般只应用在旋转轴,且回原速度不高,精度也不高。 ”

精度不高?说反了吧!

玻璃的心劳驾不要转这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乱贴好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在控制精度要求高的场合一般都分机械坐标和工件坐标,机械坐标一般已伺服电机第一次触碰的行程开关或电磁感应探头为准,工件坐标是已电机找到机械坐标后回转时第一圈的编码器Z相为准。所以已Z相找零精度为高。

你不要乱说,机械坐标和工件坐标不是这样分的,工件坐标只是相对机械坐标的偏移量,和找零点的方法无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关于回零精度很容易控制的,找两次Z相就行了,第一次快速找,冲过去后用极低的速度回头找。

这样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Z信号是一个线,有宽度,如果两次回零的方向不同,就会出现偏差,电机在Z相左边回零以及在右边回零,偏差就会是这个宽度的距离,当然,这是对于高精度的运动,比如直线电机配备光栅尺的场合

网友I:
我敢打赌没有一家伺服在 零点开关触发后停止就把此时当作零点的,否则误差随回零速度变化而变化。而事实是只要能回零成功,伺服控制卡总能停一个精确且能重复的位置上。事实是当触发时,控制卡记住了触发的位置,电机停止后,控制卡控制电机再回到记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