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监视都有输出,可灯却一个不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7):
用的是三菱的PLC做的输送带无压力,可现在无压力启动不起来,监视程序都有输出(yoo1,Y003,Y005),可PLC灯却一个都不亮。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SET M200前面的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没有输出?

RST M200正常

楼主:
附图如下,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急急急!!!

网友A:
图太大,而且不完整。。。。。。

网友B:
接线正确否?这个与程序应该没关系

网友C:
接线不对,可能Y000,Y001等对地短路

网友C:
你把输出拆掉看看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硬件连接问题 和程序无关

楼主:
就Y01,Y03,Y05,Y07监视有输出,灯不亮,这些都是去变频器的,

而且为什么SRT M200条件满足了为什么没有输出?

网友F:
1.图不完整看不出来什么...

2.你说PLC Y1 Y3 Y5有输出,后面又说M200置位条件满足为什么没有输出 有点不解你的意思....

3.硬件接线没有错的话Y1 Y3 Y5的输出指示肯定会亮的  除非PLC坏了......  如果你用的是R型的PLC  输出指示没有亮那么不是你监控错了就是你PL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