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通入一相电会怎么样?

楼主(2011-10-27):
       冷库的压缩机不工作了,到现场一看,一次空开跳了,控制电路没有问题,合闸,马上又跳了,测量压缩机三相阻值,有一相不平衡,再查看电路,没有缺相,判断是匝间短路了.

       把班长叫来让他确认一下,因为压缩机坏了不是小事,班长喜欢把电机通入一相电,然后用灯泡一根线分别搭电机的另外两个线头,灯泡另一根线搭零线,看电机的另两个线头是否有电,这次也是这样,在量了直流电阻后,他也是给电机通一相电,冷缩机便嗡嗡响,当他用灯泡试电后,空开又跳了,这种方法我个人认为只能测出电机绕组是否开路.对匝间,过载应该是没用的,不知道大家认为怎么样?再就是给电机通入一相电,对电机是否有影响?我在网上查看了一下,说法不一,有人说没关系,有人说时间长了线圈会发热,最后烧线圈,按理说通一相电,电机就没有旋转磁场了,为什么电机还嗡嗡响呢?

网友A:
如果只通一相的话形不成回路,应该没事。

您说嗡嗡的响,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楼主:
不会有漏电,就一个压缩机,外壳没有接地.

网友B:
     如电机是星接的,其绕组的中心点不接地,用这种方法可以,可以检查二线间的绕组是否开路,灯泡亮说明被捡的二相绕组未开路,依次检查3次,灯泡亮度一样,说明3相绕组正常,如3次灯泡亮度不一样,说明绕组有短路的。

    如星接的中心点接地,这种方法就不能用,即出现你说的现象:空开跳闸。其原因为:用一相火线接电机一相绕组,该项绕组立刻会通过零点到地(220V电压)形成回路,电机在停转时是不会产生感生电动势的,绕组的自感感抗很小,必然使该项绕组的电流很大,使空开跳闸。

网友C:
1,灯泡排故法是电机星形用的,短时间对线圈没有影响,因中性线不接地,完全正确

2,如您说在测试时嗡嗡的响,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或是该电机不是星形接法?要判断电机接线,其实用好点表是可测量的或是用 手动兆欧表

楼主:
昨天是用万用表量的,没有接地,估计是万用表电压太低了,今天又去量了一下,估计是通了两次一相电的原因,用万用表就量出果然接地了,电机也是星接的.谢谢各位.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如果没有接地,为什么不可以用灯泡法?

网友B:
如电机角接,其3相绕组相互串联,但与地无任何通路,所以用此法测量,不管绕组有无短路或断路,灯泡均不会亮,除非绕组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