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有一问题需要大家帮助一下,有一台电机运行方式是这样的,开一个小时,停止半个小时,再开一个小时,停止半个小时,这样反反复复的自动运行,还有运行时间和停止时间是可以再上位机wincc里可以改变的,有没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邮箱qidave@sina.com,谢谢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这个都不用PLC  做 WinCC 写一个 函数 就解决了吧

网友B:
在PLC中用定时器来做;其中定时器的时间用中间变量 用中间变量来代替;

这个变量在WICC中来连接地址;就可以了啊!

网友C:
这个都不用PLC 做 WinCC 写一个 函数 就解决了

网友D:
在PLC的编程软件STEP7中用时间定时器编程,把时间变量存在DB中,然后在WINCC中定义变量用于控制定时器的时间,与DB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