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S-200 EM253位控模块和台达AB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1-10-28):
请问差动方式怎么接?

集电极开路呢?台达AB要的集电极开路好像是24v的

网友A:
本人做过很多次了,别忘了串个电阻,不然会台达的驱动器接口烧掉的, 上边的两个链接里说的很清楚了,定位模块说明书里有两种接线方式的图。照搬过来就行。

网友B(2012-02-25):
我就是直接接的没有串电阻,结果烧掉了。正在返厂维修!

网友C:
差动方式是5V供电的,集电极开路一般是24V供电的,最终原则是让伺服电机中接收脉冲的发光二极管导通就行了,差动方式时伺服放大器内部子接了电阻,集电极开路时自己要串电阻,电阻一般在1.5-2K,串多大电阻可计算,但不能超过发光二极管的击穿电流,一般控制在15mA左右,还有差动方式要比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脉冲频率快的多

网友(2012-05-02):
差动时不用外接电源吗,5V就可以了吗

网友D(2012-06-17):
我也是24V的集电极 直接接的啊一直在用  怎么没坏啊  图纸上看好像是内部串了1K的电阻吧 还是我理解错了  到底要不要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