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民瘼脚本求助

楼主(2011-10-28):
       现在还有个问题请教,有一个加温自动控制,有两个时间可以设置,第一个框为启动时间设置,第二个框为停止时间设置,如上午8点启动加温到下午15:30自动停止加热,那这样在这个页面的循环脚本如何写呢?
      还有这个倒计时能显示成 小时:分:秒 吗?能的话怎么搞定?

先谢谢各位亲啦!

网友A:
可以将MCGS的时间值转化为数据量与你的时间进行比较 这样来控制启动停止 倒计时也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