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气流量计故障诊断与故障处理方式

楼主(2011-10-28):
  我们在使用汽车空气流量计时往往会遇到一些故障,这时就需要我们对其故障进行及时准确地做出故障诊断,并进行相应的处理。下面我们就一些常见故障进行如下举例说明。

  一、 20V怠速不稳,部分负荷冒黑烟,有时换挡熄火。

  诊断过程:电脑内故障存储为空气流量计故障,但具体检测空气流量计电路时情况正常,更换空气流量计故障依旧,更换电脑后冷车正常,热车后故障依旧。这时(用V.A.G1551故障诊断仪)再检测全车数据块,发现08数据组第7组第2区氧传感器电压变化频率慢。正常变化每分钟20—30次,此时平均只有5—6次,说明氧传感器有故障。

  处理方式:更换氧传感器,故障排除。

  故障分析:此故障在于电脑内出现空气流量计信号与氧传感器信号矛盾,实际上是由于氧传感器失准,造成误调节,但从结果上看和空气流量计信号严重超差,造成氧传感器无法调整是一样的。这里电脑优先考虑重要信号即空气流量计信号,只要我们能正确理解电脑的故障提示,问题就不难解决。这个故障可理解为:从与空气流量计有关的故障,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氧传感器。这就需要我们对其原理多了解一些,去对应不同情况。

  二、20V发动机怠速不稳、行驶无力并冒黑烟,做一次基本设定故障排除,但几天后又出现反复。

  诊断过程:电脑显示空气流量计临时性故障,更换空气流量计故障依旧,更换电脑故障依旧,用V.A.G1551故障诊断仪,再检测全车数据块正常,但具体检测空气流量计电路,发现空气流量计信号线电阻值偏大,正常值为0.5Ω,而实际值达3.6Ω。

  处理方式:处理线束插头,故障被排除。

  故障分析:这种故障属于特别故障,但是在实际维修中却经常遇到,而且解决起来相对困难。是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空气流量计信号线位于插头的转角处,在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位置故障,造成接触不良。在其他的插头中,相应位置也值得我们注意。另外,空气流量计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构件,其故障率是很低的,当电脑提示其故障时,我们要慎重对待。

  三、辆红旗CA7220E轿车在行驶中突然出现间断性熄火,继而完全熄火。对该车进行检查,发现该车能迅速起动,只是起动后无论踩下油门或松油门均很快熄火,但此时仪表板上的故障报警灯却不闪烁报警。用V.A.G1551故障诊断仪检查,故障诊断仪显示无故障码。

  诊断过程:在检查时还发现,当拔下空气流量传感器接线插头时,发动机起动后却能运行,但怠速不稳,加速不良且仪表盘上的故障灯闪烁报警。

  原来,该电喷系统的电脑自诊断功能只能识别空气流量传感器线路是否短路或断路故障,却不能识别空气流量传感器的错误信号,致使发动机起动后即熄火。当拔下传感器接线插头时,由于电脑可识别此人为故障,电脑便自动用节气门位置信号代替空气流量信号,使系统进入自救回家的跛行状态。因此,发动机能运行,但运转性能不好,故障灯也报警。

  红旗CA7220E采用热膜式空气流量传感器:

  1.空气流量传感器的性能测试

  将点火开关置于“OFF”,拆下空气流量传感器,将传感器插头3号与12V蓄电池正极连接,4号与蓄电池负极连接,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插头2号与1号端子间的电压(其读数就为0.03V)。用450 W电吹风紧靠传感器入口向传感器内吹风(用冷风挡),1号、2号端子之间的电压应为2.3±0.1V。将吹风机缓慢向后移动,以上电压值应逐渐减少。当吹风口距离与传感器入口相距200mm时,电压应为1.5±0.1V。若测量的结果与上述值差距较大,应更换传感器。

  2.空气流量传感器的供电检测

  将点火开关置于“ON”,传感器线路插座3号端子与1号端子间的电压读数应为蓄电池的供电电压。若无电压或读数偏差太大,应按电路图检查线路。检查线路时,将点火开关置“OFF”,拔下ECU插座,用万用表测量ECU插座14号端子与传感器2号端子、ECU插座26号端子与传感器插座4号端子间的电阻,均应小于1.50,而ECU插座14号端子与传感器插座4号端子与3号端子间的电阻值应为∞Ω,否则应按电路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