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软件与单片机控制板怎样通讯

楼主(2011-10-28):
各位大侠好:

我现在想用串口调试软件与单片机I/O控制板进行通讯

PLC如果用RUT方式:地址、读取或写入、储存器地址、数据、几笔资料、CRC校验,但单片机的怎么搞啊?

各位大侠多多帮助!先谢啦!

网友A:
电源散热解决方案
电源散热材料-导热硅胶片
导热硅胶片作为传递热量的媒体,既具有优异的电绝缘性又具有优异的导热性,同时具有耐高低温,能在-60℃~200℃的温度范围内,长期工作且不会出现风干硬化或熔化现象.本产品以聚硅氧烷为基础,辅以高导热填料,无毒无味无腐蚀性,化学物理性能稳定.
主要用途:
用于对导热、耐温性能要求较高的开关电源、温控器、散热器的散热涂敷及微波通讯,微波传输设备和专用电源,稳压电源等微波器件的表面涂覆和整体灌封,亦可作为晶体管和半导体晶体管的传热绝缘填充材料,以提高其合格率.SP150导热系数 1.75w/m-k SP160导热系数2.45w/m-k

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处理器与散热器之间大要求,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
  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 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每降低10℃对敏感元器件的正常使用及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2.45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矽胶导热绝缘垫的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5mm,特殊要求可增至10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你寄上详细资料和样品,谢谢!

                      祝您愉快!
联系人:徐先生 联系电话:15120066425
QQ: 1643512238
电子邮件:1643512238@qq.com
欢迎您来索取样品,我们免费送样品给贵公司检测。
散热技术 专业生产导热硅胶片厂家,价格实惠。 解决散热最佳的导热材料 有导热、绝缘、防震、散热作用 片状材料 任意裁剪 厚度从0.5mm-16mm均有

网友B:
单片机是ASCII 啊,发送ASCII 就行了!

网友C:
这个非常简单,首先你要知道他们的物理连接方式,比如是 232 还是 485

然后知道通讯方式特点,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是偶还是奇,停止位是怎么样的,比如MODBUS RTU 是8bit,偶校验,1位起,一位停。

然后连理物理连接,单片机根据MODBUS的协议编写程序,MODBUS是以时间间隔来判断帧头的。

楼主:
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是偶还是奇,停止位这些都知道,但就是不知道数据格式是怎样的,写到单片机那个储存器里面!最好能发个例子看看!这个控制板有14位输出,比如我想让第5点输出,该写多少进去啊?我的串口只有偶、奇、无校验,他这个的校验是标志(Mark),那位有这样的串口软件啊?在此先谢谢!zhang19751106@126.com

网友D:
单片机就更方便了;

你可以自由通信;

只要你的通信方式一样;

你可以在单片机写个串口程序;如果上面发送什么指令;你给串口软件回什么报文不就行了吗?

很简单!

楼主:
能不能发个混编的通讯程序给我啊?

楼主:
这个论坛很冷清,没有几个人来光顾啊!

网友E:
首先要先确定通信的物理层是什么?是RS232呢?还是RS485呢?确定好这个后,然后你要确定通信协议!确定好一个通信协议就好办了!如果仅仅是和串口调试助手通信的话!那么你单片机通信程序可以做成先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然后再接收一个字节的数据,如此循环!很简单!至于单片机和PLC通信,那就要确定一个好的协议了!比如说单片机和三菱PLC通信,你可以选择编程口协议或者计算机链接协议、比如单片机和西门子PLC通信,你可以选择PPI协议或者MODBUS RTU协议、比如单片机和欧姆龙PLC通信,你可以选择选择hostlink协议、比如单片机和松下PLC通信,你可以选择编程口协议等,当然如果这些PLC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话 也可以用MODBUS RTU协议,最简单的当然还是用自定义协议了!呵呵QQ149034219

楼主:
我是用RS-485与台达PLC进行通讯,MODBUS RTU协议,单片机为ATMEL!有这方面的程序发给我个看看,谢谢!

网友F(2011-12-01):
用串口继电器板,二路的,四路的,8路的,16路等等也可以用串口透明传输数传模块,带开关电输入输出的,http://bjhzft.taobao.com

需要请与我们联系,15010104908  技术13621155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