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要是像这个图这样,那么后面的电表还要不要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倍数呢,如果要乘那应该乘以多少呢,电流互感器的比是100/5,

网友A:
100/5   =  20 倍.    电表读数*20   就是你的实际用电值.

网友B:
如果都是3相动力负载那么 X20后再X3

网友C:
这个不好说,这个还是要看互感器读取设备是不是已经做过数据处理了

本人推荐的电流检测器件,均属于互感型检测器件。

1. 一种是无源型交流电检测开关,最大检测0.3----200A,开关动作电流可设置。

2. 一种是有源的交流电检测器件,数码管显示电流,最大可检测 200A交流,有双路继电器输出,具有累计时间功能。

不妨一看,以后也许可以用得到!

具体详见

http://gongkong2011.taobao.com

网友D:
这个电流互感器是测各路电流的!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

如果都是3相动力负载那么 X20后再X3

内容的回复:

那么这个要乘以多少呢?电流互感器的比是600/5,是乘以120还是乘以120*3呢?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这个电流互感器是测各路电流的!

内容的回复:那么应该不用乘以倍数咯~那这个图应该要乘以多少呢?电流互感器比是600/5

网友E:
从这图来看电度表肯定及量不准没见过这么接线的

网友F:
这互感器装得够专业了,应该是量不太准吧

网友G:
采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来接线的电度表,所测量的电度表的读数应该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乘以电压互感器的变比)所得的数值就是电度。

网友H:
采用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来接线的电度表,所测量的电度表的读数应该乘以(电流互感器的变比乘以电压互感器的变比)所得的数值就是电度。
读数乘20,你这个不准的,怎么就一个互感器

网友G:
如果经电流互感器接的电流表,电流表的变比应与电流互感器的的变比相同,电流表上所指示的电流就是实际的电流了。

网友I:
你这个是配电柜,只是电流互感器接电流表测电流的吧。电业部门的标准计量柜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J:
楼主,你发的照片太大了,弄小点,看个全面的,再好回答你呀。第一张图,三个互感器接在三路开关的各B相,如果是接的三相电度表,按照*20计算,那么总的读数就会比实际要小,应该不是接电度表吧,接的是三相电流表吧!?

第二张图,隔离开关出线是接了三个互感器吗?我只能这么猜的,如果是,那么应该是接的电度表。你的是600/5,就是读数乘以120是对的,该是总的用电数。

蛮好的柜子,自己接的出线吧?建议楼主好好整理一下了。

网友K:
楼主,神马电表,电流表?电度表?一要看互感器要求匝数,如是一匝,电流表也匹配就直接读数,如三匝,电流表读数省三;电度表肯定是要乘以倍率的。

网友L:
氧化锌避雷器

网友M:
上面第一张图的互感器应该是接电流表的吧,如果是的,那么电流表一般与互感器是配套使用的不需要乘什么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