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300/400直接用TCP/IP通信

楼主(2011-10-28):
S7-300/400一侧安装TCP/IP通信卡,WinCC这一侧直接用网线和S7-300/400连接,设置IP在同一个网段,再分别设置两端的通讯,STEP7的通讯设置在PG/PC接口是设置,WINCC的通讯设置在WINCC变量管理中对应通道的系统参数中设置。

网友A:
我们这有一条产线就是这样组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