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客户端开发的困惑

楼主(2011-10-28):
   我目前在用ABB的DCS系统做项目,因其操作员站数据管理功能较弱,该DCS有OPCserver ,我用通用组态软件做OPC客户端做对DCS的OPCServer进行过测试,完全可以对DCS数据进行读写。
现在想通过VB开发OPC客户端,但查阅有关OPC资料中说“若用VB开发OPC应用程序,必须使用OPC自动化包装器,这种包装器一般由OPC服务器的供应商以DLL形式提供”。

疑问:1、为什么通用 组态软件的OPC Client在没有OPC服务器的供应商的DLL文件的情况下可以用OPC客户端对DCS OPCServer进行访问?

2、是不是在没有在没有OPC服务器的供应商的DLL文件的情况下,不能用VB编写该DCS OPCServer的OPC客户端?

网友A:
1.一般来说,组态软件厂商购买了OPC服务器供应商的DLL文件。

2.实现OPC自动化接口的OPC包装DLL是必须的。这个OPC包装DLL一般应该是由OPC服务器的供应商提供的。你可以在网上搜索有网友编写的DLL文件。

网友B:
本人有opc客户端开发控件,如需要可联系我(QQ: 250561779)

网友C:
1.vb6开发的锅炉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据记录

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历史曲线查询。

2.delphi7开发的回转窑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界面、历史数据记录和查询界面、报警数

据记录和查询界面及相关报表功能。

目前都已经稳定运行在自控项目上了。这些源码稍作修改就可以应用在其他项目上。

有需要的请联系QQ:790013363

EMAIL:lgr980423@126.com 可以先运行打包安装文件,查看效果。有偿服务,非诚勿扰!

网友D(2016-10-15):
看看,广告很多啊。  真是垃圾

网友E:
不需要OPC服务器供应商的DLL。OPC SDK上有带有样品程序和全部OPC源码,是C++的。你可以重新编译它的核心组件,会生成相应的tlb文件。有了这些tlb文件你可以直接导入到VB中,这样从VB中你可以看到OPC的接口进行你要的开发。最新SDK下载地址(需要会员资格才行), https://opcfoundation.org/developer-tools/developer-kits-classic/all-source-code-cc/

本人咨询联系, fuelone@gmail.com,数年前第一个在业界将OPC Classic从32位带到64位,深入研究过如何抓取OPC包以解决动态端口过工业防火墙问题。

网友F:
组态软件厂商是不可能用自动化接口的,一般是使用自定义接口,这样更灵活

网友F:
接上层回复,使用自定义接口,VB是不行,要用C++才可以

网友G(2016-12-04):
谢谢楼主,学习了,棒棒的,可惜没积分

网友H(2018-04-24):
回复内容: 对:andlu1.vb6开发的锅炉监控软件完整源码,有登陆界面、操作...内容的回复! 现在vb6的东西参考价值不大了。谢谢分享哈。

网友I(2019-04-17):
这方面的资料真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