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滑触线容量的选择?

楼主(2011-10-28):
安全滑触线的容量选择?

起重机总功率为75KW,轨道全长90米,进线电源从一端接入,请问滑触线的容量该如何选择?

网友A(2011-11-29):
用额定400A的安全滑触线耐用

网友B:
最好从两端接入电源,更省钱。

网友C(2012-01-06):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长90米可以不用考虑电压损耗,电流应该在150~200之间,如果厂房内部在上吊车,用250A的安全滑触线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上吊车的打算 可用400A的安全滑触线

网友D:
如果从中心点进电是不是只需要考虑45米长度。有没有485通讯专用滑触线。

网友E(2012-02-15):
3楼说的不错,看你要不要考虑实际规划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长90米可以不用考虑电压损耗,电流应该在150~200之间,如果厂房内部在上吊车,用250A的安全滑触线就可以了,如果还有上吊车的打算 可用400A的安全滑触线

最好考虑两端进电源,有效长度可以为1/2L

网友E(2012-08-18):
采用滑触线中间供电方式吧

网友G:
     没有看过滑触线,是什么样的线哎,上个图来看看哟

网友H(2012-09-17):
滑触线就2种规格,一种是800A另一种是1800A,选用800A的就可以。

网友I:
我们一般按功率的三倍选择滑触线。75X3=225A选250A的足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