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X主机与上位机软件通讯

楼主(2011-10-28):
台达SX主机一台, 上位机软件是别人编的, 上位机软件向外发送一串请求数据(01 03 00 00 00 01 84 0A) 。

以前是使用的一台仪器来与上位机通讯 ,后来那仪器挂了 ,买又太贵 ,说是要自己动手做, 就想到了用plc。

以前做plc通讯都是plc发送数据, 然后等着返回的数据, 处理再显示 。

现在这个是上位机软件发送数据(一直不停的发), plc来响应 。

开始的时候是plc将收到的数据处理后 ,然后100ms发送一次。软件上面能识别这个串口设备,但就是没反应(比如x0又输入,软件上面

应该有相应的显示),后来是想可能两边不同步,尝试着plc一接受到数据再发送,可就是实现不了,用的plc上的485通讯口,哪位高手能给个程序片段看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貌似台达PLC的MODBUS协议的格式不是这样的吧,我记得格式应该是:01+指令类型(如写入为06)+元件地址(如M0为0800)+数据(如想置1时为0001)+校验码,我们都是用这个格式更改寄存器的数据的,至于读取,我们没有用过,不过格式应该是类似的。

网友A:
数据串前记得加“:”

楼主:
没有用台达MODBUS指令   直接用的RS指令 现在就想台达的plc来响应软件的请求 软件有一条数据请求 plc就发送一条

软件没有请求 plc就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