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SP1 如何集成到STEP7 5.3.1 ?

楼主(2011-10-29):
wincc flexible 2008 SP1 如何集成到STEP7 5.3.1 ? 网上很多资料都说打开Wincc flexible 然后“项目”---“集成到STEP7”,我怎么找就是没有发现“项目”里有 “集成到STEP7” !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你至少需要安装Step7 V5.4 或以上版本,确保Step7种安装选项AS引擎被安装(该组件需要自定义安装)安装后,你再行安装WinccFlexible。

网友B:
1,SETP7 V5.3.1 只能集成 PROTOOL 软件,其与FLEXIBLE差不多

2,最好先安装Step7 V5.4 或以上版本后再安装WinccFlexible,会自动将软件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