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安川变频器的

楼主(2011-10-29):
刚接触安川v1000系列,很多不熟悉,请指教下

比如:数字输入s1是运行信号,s2是20Hz输出运行。s3是50Hz输出运行,s4是故障复位。

还有一个输出功能,mb-mc是准备运行信号输出。

这样应该怎么设定参数,是电扶梯运行,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网友A:
一共几个段速?是一段20HZ ,二段50HZ吗?故障复位变频器出厂时候有定义好的,还有那个多功能输出mb-mc也是出厂设定好的,接线上去就可以了。段度的话你想接到哪个端子,定义下端子功能,然后设定下速度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如果需要说明书,可以找我。

网友B:
S1-S4功能是你按需要选择使用的,这些都是直接接上线就可以用的,不需要重新设置。电扶梯应该是恒定速度运行的吧,应该在调试的时候才用的到调速吧?

网友C(2013-12-03):
扶梯节能用的,两段速。

网友D:
将S端子参数和外部接线一一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E:
尊敬的客户:

       您好!

       S1,S2是正反转信号和主速频率,第二段速可以使用S1或S2和S3同时使用。

       B1-01=0,B1-02=1,D1-01=20HZ, D1-02=50HZ, H1-03=3,H1-04=24

       MB,MC是故障输出常闭接点。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