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校准中常见故障维修心得

楼主(2011-10-29):
                                                         压力表校准中常见故障维修心得

     现场压力表根据安装环境和测量介质不同有很多型号和分类,最常用到的就是黄铜芯的弹簧管压力表,此外还有不锈钢压力表、耐震压力表(内部充油作为阻尼)、膜盒压力表(微压测量、真度空测量),有的外表又增加了辅助设施比如隔膜片(隔膜压力表用于易腐蚀介质测量),这些压力表不论结构形式如何如果出现故障或者需要知道其精度和运行好坏都必须经过一个步骤压力表校准,这就需要一个仪器压力校准仪。

      校准维修压力表就需要一个压力校准仪,而对于操作人员来说则必须取得压力仪器校准资格,这个通常要在市、省级计量员培训取证才能获得校准资格证。偶没有校准资格证原则上是没有校准资格的,但是作为一个仪表维修工偶有段时间还是对压力表的校准维修产生过兴趣,于是偷偷地联系操作了一段时间,也算小有点经验。

      现场压力表最易出现的故障就是压力指示不准。这个不准包括显示偏高、显示偏低、指示不回零、显示不线性(有段区域显示正确,有段区域不准确)等故障。这些故障工艺人员大都是凭着经验告知仪表维修人员某块压力表坏了需要维修,于是仪表人员拆卸后送校准室校准维修。拆卸压力表的时候大体能够确认是什么故障,比如指示不回零现象,在拆卸后压力表表针还有指示,这种情况也会产生误判断比如压力表憋压、弹簧管内介质粘稠拆卸后没有流出内部还充满介质,此外在拆卸时还要注意是取压阀没有关严导致内漏引起压力表指示还是压力表指示不回零,这个在拆卸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高压和泵出口压力表的拆卸中,在拆卸前如果有泄压阀一定要泄压排污后在拆卸,防止介质内漏喷出产生危险和事故。

     拆卸后的压力表要把弹簧管内的介质泄完后在送校准室校准和维修,一是让弹簧管彻底复位,二是使压力表洁净不让脏污的介质弄脏其他设备。这个清洗的方法很多,如果所测介质流动性好那么岂会很快流完,如果是气体则更好,如果是流动性差得介质可以使用蒸汽加热或者其他相容剂让其流出。

      维修压力表其实就是校准的过程,这个把压力表的外表盖拆卸后,固定到压力校准仪的校准接口上,然后按照压力校准步骤打压看起指示和精度是否准确,如果不准确根据实际情况做相应调整,各项调整都无法满足其本身精度或者达不到使用条件可以降级使用如果精度再低只能做报废处理,其报废是弹簧管,其余零部件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可以拆卸作为配件使用。

校准中常见故障大体可以分为几类:

1、力表指针不回零。

     这个主要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弹簧管压力表瘫痪管出现弹性惰性,造成弹簧管初始位移发送变化,即长时间的弹性后效使其弹性惰性变大,即可理解为零点漂移。消除这个故障办法通常是定针,定针就是在压力校准仪不加压的时候把压力表的表针启下,重新固定到零位上,这样就把现在的初始位置作为零点处理实现了零点调整。通常通过定针后的压力表进行校准其精度大部分适合原先要求,比如回程误差、线性度、准确性、轻敲位移大部分都合格,如果其不理想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做进一步调整。

2、固件松动。

      出现指针不回零定针后校准还不理想其原因就有紧固件松动,其主要是拉杆与扇形齿轮连接的调整螺钉松动,其原本的位置发生改变导致瘫痪管产生位移的放大倍数发生变化,引起压力表指针指示变大或者变小,这个通过在标准压力下调整调整螺钉的位置后固定即可恢复原先压力表的放大倍数使指针指示准确。此外还要检查压力表芯后紧固螺丝是否松动,弹簧管与拉杆的连接固定销是否断裂。

3、中心齿轮局部磨损严重。

     这个故障常出现在泵出口压力波动大得场合,在实际使用中因为取压阀开度较大,没有设计缓冲罐或者效果不理想,导致压力表指针频繁在一个压力范围内波动,比如柱塞泵出口的压力表其长时间在一个压力范围内频繁波动,导致扇形齿轮与中心齿轮局部频繁啮合转动,摩擦力加大引起某些齿轮损坏。因此产生压力表卡组或者只是不回零指示不准现象,排除这样故障只能更换中心齿轮和扇形齿轮,操作时可以通过更换下部的固定底板一起更换。

4、游丝弹性变弱或者损坏。

     这个也主要出现在压力波动频繁的场合,长时间的游丝拉伸压缩使其弹性变弱。如果北侧压力工艺管线憋压或者压力表引压管冻结、凝析导致压力表针打翻使游丝损坏,这个也可以通过更换底板进行维修。

5、弹簧管变形

     这里所说的变形主要是指弹性变形,这种故障常出现在现在的压力表上。早的压力表弹簧管芯厚实不论管壁和管径都较大,因此弹簧管受冲击能力及弹性惰性要小,即胡克定律范围大寿命长,因此长时间使用弹簧管压力——位移对于关系不会产生改变(改变量很小)。现在的压力表生产商使用的弹簧管管壁和管径都很细小,其长时间使用的耐压性和弹性变差,寿命缩短,主要表现就是弹簧管的胡克定律范围变小,其不线性区不断变大,使压力——位移线性关系范围变小,因此出现不线性甚至压力表弹簧管直接变形扭曲的现象,甚至造成介质泄露出现危险。对于出现不线性变化的弹簧管只能做报废处理。

      综上5点是在压力表校准过程中发现和维修调整的,校准压力表的同时就是维修过程,对于没有资格的人员是不让校准的,其校准过程产生的数据要做为原始记录用于校准记录表格和压力表检验证书中依次作为压力表精度是否合格。此外校准维修过程要填写工作票,报废压力表要填写报废单和流转单,依次做到账目相符。

     在日常维护时要确保上下限设计合理,否则会造出工艺人员误判断。此外压力表的维护还包括外表是否锈蚀、安装过程中压力表接口有无松动、计量标签是否清晰,表盘是否洁净等方面,要真心维护好压力表也要付出很多心血。

网友A(2022-12-05):
厦门江鲸科技有限公司,专业提供压力计量校准设备、温度计量校准设备、现场测试仪表,公司现位于厦门自贸区。是一家以全方位提供实验室方案为主的科技服务型公司。

我们的使命是坚持协作创新(Innovation)、坚持提供高品质的产品(Quality)、坚持提供优质的服务(Services),即IQS。

我们的价值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实验室解决方案,围绕客户需求持续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与伙伴合作共赢,打造一家以客户为本的科技服务型企业。

厦门江鲸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开发IQS80X系列全自动压力校验仪,IQS2308/IQS2608压力仪表快速检定方案,IQS01便携压力发生器,IQS830气体减压器校准方案,IQS温度系列智能干体炉、恒温槽,无线温度记录仪、无线压力记录仪、无线湿度记录仪等压力、温度、温湿度计量校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