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伏以下电压不必考虑电击的危险?

楼主(2011-10-29):
安全电压值的规定,各国有所不同,我国根据具体环境条件的不同,安全电压值规定为: ( _; e( e4 D8 f3 Z$ P
  在无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65V。 3 Q$ S‘ I7 e; B( {. r
  在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24V。
  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12V。

网友A:
电工学上说安全电压是 36V 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学上说安全电压是 36V 以下吧

那好像是人体的安全电压  但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情况下安全电压是会有不同的

网友C:
好像分交流和直流线路的,交流在一般情况下是36v(密闭空间或潮湿环境)或50v(某些特定情况下)以下;直流是36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