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学习入门篇!

楼主(2011-10-29):
一,基础指令入门
1. 指示灯
某机器设备的状态指示灯为红黄绿三节。当设备闲置时,黄灯以较慢的速度闪烁,红灯与绿灯灭;当设备处于正常运行时,绿灯常亮,红灯与黄灯灭;当设备发生故障时,红灯快速闪烁,同时发出蜂鸣声。

设备的运行状态以三个输入开关量来表征,分别为:启动,停止,报警,所有开关均为触发按钮,当报警发生时,必须停止运行;以三个输出开关量来控制三色灯的运行,红灯本身带有蜂鸣器;
2. 数码管
设计一个8段显示管,显示的数字从0开始,每2秒加1,不断重复0~9的循环。8个段需要用触摸屏来模拟。
3. 滚动灯显
有7个并排成一列的灯,要求用PLC控制其从1~7依次点亮(当2亮时,1并不熄灭),当7亮起之后,再从1~7依次熄灭,如此不断循环的亮与灭。
灯的显示用触摸屏来模拟。
4. 景观灯
某广场中央有一大型景观灯,由3个开关来控制,每一个开关都可以控制其启停。试设计PLC程序。
模式一:三个开关均为触发式按钮;
模式二:三个开关均为钮子开关,可以自保持。
5. 鼓风机系统
鼓风机系统一般有引风机和鼓风机两级构成。当按下启动按钮之后,引风机先工作,工作5秒后,鼓风机工作。按下停止按钮之后,鼓风机先停止工作,5秒之后,引风机才停止工作。
6. 计数器
对某一端子上输入的信号进行计数,当记数达到某个变量存储器的设定值时,PLC控制灯泡发光,同时对该端子的信号进行减计数
,当计数值小于另外一个变量存储器的设定值时,PLC控制灯泡熄灭。

7. 小区门控
常见的小区门禁,用来阻止陌生车辆直接出入。现编写门禁系统控制程序。小区保安可以手动控制门开,到达门开限位开关时,停止,20秒后自动关闭,在关闭过程中如果检测到有人通过(以一个端子的输入信号来代表),则停止5秒,然后继续关闭。到达门关限位时停止。需要带电机运行!

8. 文本密码
用文本来做一个密码,并利用这个密码来修改参数。该密码应具有掉电保持,当密码输入正确,跳转到参数修改画面后,密码输入窗的数字应该清除;若密码输入不正确,应该做出提示。

9. 正反转 Y-△
用PLC来控制电机的正转、停止、反转(3个按钮),不可以在运行当中改变方向。无论是正转还是反转,都必须用Y-△启动,从Y到△的延时时间为3秒,Y和△绝对不可以同时导通。在触摸屏上指示电机当前的状态。需要带电机运行!

10. 模拟洗衣机
启动洗衣机,滚筒正转5秒,停止2秒,然后反转5秒,再停止2秒,不断循环,直至按下停止为止。需要带电机运行!

11. 线缆检测
有一5芯线缆,要求线缆无断路短路,现用一台PLC来检测线缆的正确性,编写检测程序。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测试结果,设一启动按钮,检测完成自动停止。

12. 数据排列
对4个寄存器内的数据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列,并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求中间两个数据的平均值。要求可以在触摸屏上随意设定4个数据,并能将排列的结果和平均值显示出来。

13. 单位转换
有一压力传感器的量程为0~35Mpa,输出信号为4~20mA,接在一个500Ω的电阻上,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将转换来的电压信号接在XC-E4AD2DA模块的电压输入端(该模块配置为接收0~10V的电压信号,为14位AD,即0~10V对应数字量0~16383),现在假设模块接收到的数字量为寄存器D0中的数据,要求编写一个程序,将其转换为以Mpa为单位的数据,在触摸屏上显示一位小数点。

14. 数据显示
将一个3位数字,拆分成三个寄存器来显示,分别显示百、十、个位。要求该3位数字可以在触摸屏上随意更改。

15. 浮点运算
将一下算式以程序的方式编写出来。
【(DO/3)*3】/D0=D1
要求将结果分别以浮点数以及整数形式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我有以上习题的全部答案,都是本人自己编写(南大傲拓NA200编程软件写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下邮箱或者联系我

QQ:313993174

网友A(2012-08-28):
xie158@163.com 谢谢~

网友B(2018-02-23):
772923441@qq.com  谢谢大佬!!!!

网友C(2018-05-23):
3283681285@qq.com 谢谢,可以尽快发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