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 sc plc d1349的问题

楼主(2011-10-29):
sc plc 的d1349寄存器的数据能不能用人机界面来清零,如果能清零的话,用ddrva指令就可以随意设置零点的吗。这个不明白。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这个吗?不好说呀。。。。。

网友A:
为什么不行,只要触摸屏上设置一个软继电器(如M20)按钮,然后PLC里程序以这个为条件,用MOV指令,把0赋值给D1349就好了啊

网友B:
停止脉冲输出指令,然后RST,看行不。

楼主(2018-11-26):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