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W系列的,上位机控制回原点,20r/p都会跑过原点,需要修改什么参数。

楼主(2011-10-29):
富士伺服W系列的,上位机控制回原点,20r/p都会跑过原点,需要修改什么参数。没有用到Z相归零点。是用上位机控制原点复归。谢谢

网友A:
不用Z相信号,跟伺服应该没关系,找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B:
用什么方法回原点?

是回原点还是寻原点?

回原点不用脉冲回吗?使用接近开关等代替原点?

跑过了多少?噢。这个不用问了。跑过多少都是错的。就算是1个脉冲。

这个跟什么参数都没有关系,是上位机的程序问题或者是回原点的策略问题。如果回原点使用原点接近开关的话就是策略错。原点开关只可以用于首次的寻原点用。以后的回原点应该用脉冲数回去。

Z相归零的话稍稍比原点开关好一点点。但是仍然依赖上位机对原点信号的反应时间。反应时间长的话就会偏离原点停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用Z相信号,跟伺服应该没关系,找上位机的问题。

我也觉得和伺服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换埃斯顿的伺服(复归速度比用富士的时候快好几倍了),可以停在原点。很疑惑。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用什么方法回原点?

是回原点还是寻原点?

回原点不用脉冲回吗?使用接近开关等代替原点?

跑过了多少?噢。这个不用问了。跑过多少都是错的。就算是1个脉冲。

这个跟什么参数都没有关系,是上位机的程序问题或者是回原点的策略问题。如果回原点使用原点接近开关的话就是策略错。原点开关只可以用于首次的寻原点用。以后的回原点应该用脉冲数回去。

Z相归零的话稍稍比原点开关好一点点。但是仍然依赖上位机对原点信号的反应时间。反应时间长的话就会偏离原点停靠。

内容的回复:

用永宏PLC内部原点复归的功能,外用光电感应器(常闭的),上位机控制伺服回原点,那肯定是要脉冲的,没有脉冲怎么让伺服转动。嗯说得好。。。还是查下自己的程序。。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