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变频器速度

楼主(2011-10-30):
请教各位高手,本司需开发专用设备,想通过触摸屏、PLC、变频器,就是在触摸屏上我输入速度范围(指最终输出速度),比如1000~5000RPM,并输入从1000RPM到5000RPM运行时间,请问该如何实现?主要是PLC与变频器的连接与编程?PLC与变频器都是三菱的。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一般有三种方法:

1、开关量。 最简单的是用数字量输出点控制启动和停止,速度在变频器上调;或用几个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高、中、低速。

2、模拟量。采用0-10V或4-20MA来控制变频器频率输出为0-50Hz。用的较广,你可以考虑。

3、通讯。这种方式硬件简单、造价最低,但编程工作量较大。

网友B:
正考虑用PLC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进而控制电机的速度。楼上能给个方案吗?

网友C:
三菱的还是比较容易做的,做一个程序读取触摸屏输入的设定值,将设定值传送到最终的速度寄存器,再将寄存器的数值设定一个斜坡指令,斜坡指令可以置总的加减速时间,如果对三菱一点都不了解的话,做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用模拟量控制就需要加一块DA模块。如果不懂,最好还是请一个专业人士编一个程。

网友D:
多段速应该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用外部继电器来驱动,关键要看你的要求。

网友E:
找个兼职的成套的做方案,这样的回答,没有实际用途。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一般有三种方法:

1、开关量。 最简单的是用数字量输出点控制启动和停止,速度在变频器上调;或用几个输出点控制变频器的高、中、低速。

2、模拟量。采用0-10V或4-20MA来控制变频器频率输出为0-50Hz。用的较广,你可以考虑。

3、通讯。这种方式硬件简单、造价最低,但编程工作量较大。

1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