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工控PLC擂台第62期-PLC程序的加密问题

楼主(2011-10-30):
      我们知道,随着工控市场的竞争的越来越剧烈,各公司对自己的PLC程序的功能越来越完善,那么,我们这期擂台就是希望各位就自己最熟悉的一种PLC的程序的加密具体介绍一下,必须要有相关文字介绍和相关的图形,PLC品牌任意选择!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60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首先推荐使用国产PLC老大和利时公司LM系列使用编程软件:PowerPro
该软件基于Windows环境,符合IEC61131-3国际标准,具有离线仿真功能,使用户能在程序试运行之前测试逻辑的正确与否,而无需下载到硬件设备,极大地方便了程序的调试!
话回正题:程序加密
⑴首先先打开软件新建程序 命名PLC_PRG

⑵ PLC配置组态 这里选择 LM3104

⑶ 编程 以控制步进电机正反向控制程序为例

⑷ 程序加密
点击右栏PLC_PRG→属性 →选择只有组号 0 为完全权限,而其他组设为 无权访问

⑸设置密码 工程→用户组口令 →Level 0 密码设置

网友B:
松下FP系列编程软件,FPWIN GR用着方便,设置的密码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现演示给大家:

首先,在下载好程序后,点击工具菜单中PLC密码设置选项

默认选择禁止存取,在方框中设置密码,回车
提示再次输入密码,就可以了
如果要上载PLC中已经设置密码的程序
点击是,会弹出密码设置对话框
选择允许存取,然后输入密码,就可以上载了,如果密码输入错误
点击强制解除密码,会提示
点击是,则上传,在PLC中程序会被清除,如下所是

网友A:
基恩士PLC 编程软件 KV STUDIO

模块/宏加密

网友C:
关于和利时的加密功能,这种加密后PJ简单,意义不是很大,应该是通过工程加密较好,等有空上传截图。也就是说使用密码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大家不是纯粹为了加 密而加密吧,看看下面的加 密吧,虽然过程看上去与其他没有区别,但目前解   密基本上没有可能。

先说明加密的位置: 文件\另存为...,见下图

上图红线框中就是我们需要说的地方。包括加 密工程、加 密内部外部库,不管是哪种,目前都难解   密。这也是使用3S公司Codesys软件编程的最难解 密所在,是保护我个人知识产权最佳之处。
选中上面之后,输入密码即可,这个很常见,都是需要输入2次,见下图
基本就是这样,加 密过程跟大部门软件类似,只是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破     解就相对困难多了

网友D:
长见识了,好久没上来了,变化不小

网友E:
南大傲拓PLC的加密方式:

1.文件设置密码:

通过文件加密后;如果其他人想打开你的文件;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

2.登录密码:

如果他能进入你的文件;但如果想对文件进行编辑和下载的话;要输入正确的登录密码才可以;

3.下载时不下载文件;而只是编译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如果这个位置不选择的话;他人是无法从你的PLC中上载出来程序的啊;

好的!

这一点是南大傲拓PLC中最保密可靠的地方;

4.你还可以从硬件上面把下载的口给破坏了;那样,人家根本无法去联机你的PLC;这种方法最好是成型产品;但少用为好;

如果以后自己想升级也没有办法了!

楼主:
率亲友团前来围观,

网友A:
刚ye_w 提出,上面加密太简单!回去查看手册,还是有更高一级的加密方式!
现把图贴出(如果大家想去学习和利时PLC,可以去官方网站下载资料
或留下邮箱可以发给你!)

网友F:
说一下施耐德的unity   pro软件吧。1:对工程的加密,在工作站的属性中得保护选项
同时可以对密码进行二次加密
2 对dfb类型的加密:
3去除对上载信息的勾选,可以造成plc无上载信息,就会造成不能从plc下载程序,这是最好的加密了

网友G:
台达PLC,软件WPLSOFT 2.20

一:程序密码设置

网友G:
二,PLC密码设置

网友H:
过来学习的O(∩_∩)O

网友I:
来此学习一下,太好了!这么多的好贴都应该是一等奖!支持了!

网友J:
西门子有读写密码和块加密等方式

网友K:
        在为用户设计项目时,有的用户考虑操作者的素质及设备成本,不选用工控机与触摸屏,要求用二组数码显示器,能时时显示生产记录:合格品与与废品的数量,并能将生产记录打印出来,为此我选用自制的显示组件直接与PLC的I/O口连接,并编有驱动程序放在一个子程序包里,该程序留有输入数据与打印命令口与主程序连接。编程十分简单,为了技术保密,我对该组件的驱动程序做了加密措施,即不让它显示:点击该子程序显示空白。下面举一个S7-200编程小例来说明如何加密的:
1、 主程序为一条:调用子程序

2、 子程序为“实数运算”

*** 如想要使该子程序加密,使其不显示,用鼠标指向图中低下的“实数运算”处,按右键,出现一菜单,点击其“属性”,出现下图:

点击图中白色小方框,再填写密码与验证,按“确认”即可,见下图:

按下“确认”后,该子程序立刻被隐藏呈空白,见下图:

        采用这种加密方法,不影响程序下载与上载,就是看不到具体程序内容。
       再有S7-200 在系统块设置里,有密码保护,编程者可以通过它设置密码以限制访问S7-200 CPU的内容或限制使用某些功能。S7-200手册对此有介绍,这里不再说明。

网友L:
我们做的东西从来不加密

网友M:
大家讨论对整个程序加密的比较多。

现在也有一种对关键程序编成功能块,进行封装加密,这个也很常见。

网友N:
江苏金燕自控技术有限公司初来,支持一下.http://www.54875.com

网友O:
好帖,各位高手,谁来教教我三菱PLC如何防止恶意<此处内容被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