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替换步进电机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10-30):
                                                         伺服电机替换步进电机应注意哪些问题?

      在具体应用场合,当终端负载稳定、动作简单、基本为低速运转时,选用成本低且容易控制的步进电机最为合适;但当终端负载波动范围较大、动作简单、基本为低速运转时,如果选择了步进电机,则会面临一系列烦恼,因为采用方波驱动的步进电机难以消除振动和噪音,并会因为力矩波动而产生失步或过冲。实际上,当终端负载波动范围较大时,即便基本为低速运转状态,也应该选用伺服电机,因为考虑了功效提高因素、节能因素、控制精度提高因素、系统稳定性增加等因素之后,会发现选用价格较高的伺服电机反而提高了综合成本。
 用伺服电机替代步进电机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为了保证控制系统改变不大,应选用数字式伺服系统,可仍采用原来的脉冲控制方式;
2、由于伺服电机的过载能力强,可以参照原步进电机额定输出扭矩的1/3来确定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
3、因为伺服电机的额定转速比步进电机要高得多,最好增加减速装置,让伺服电机工作在接近额定转速下,
  这样也可以选择功率更小的电机,以降低成本。
当前伺服电机趋向步进化的具体表现:
1、小体积高功效:采用最新永磁材料及优化电机设计,使体积较小的电机也能产生很大的扭矩。同一型号电机与不同的驱动器匹配时,最大输出扭矩不同;相同体积电机采用不同绕组形式、不同磁极数时,输出功率也不相同;
2、抗冲击扭矩:最大扭矩能达到额定扭矩的若干倍;
3、采用高性能的磁性材料,高磁能积;
4、电机和驱动器上均可带有温度监视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无刷电机、无刷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