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无显示

楼主(2011-10-30):
施耐德ATV61250KW通电无显示,主板控制端子10V,24V测量有,直流530V有,不知是不是显示面板有问题,请那位师傅遇到过指导一下

网友A:
1、是变频器显示屏坏了?
之前见过几台ATV61变频器无显示的现象,但神奇的是竟然可以正常工作,后来检查是显示屏坏掉了。
2、换一个确保正常显示板换上去,如果还是不亮,可以排除是不是显示板的问题首先判断电源板上的供电回路有无保险管,若有是否烧断。
如果保险管没有或没有坏,用检测仪器,测量电源板的输入电压是否正确,
然后测试输出电压,显示板不亮,测试+5V电压是否有,检查+5V电路部分

网友B:
厌倦MM也是变频器高手啊

楼主可以先按照厌倦的说法换个面板试试,实在不行就去找专业的维修机构处理

不过我不建议新手去拆变频器检查问题,一是拆解后有可能会影响变频器的保修,二是新手不能保证装配的质量,三是变频器含有电容,很容易伤人

网友C:
如果是显示面板问题,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控制卡上红色故障指示灯不亮,看电源板LED1-LED10的指示灯哪些不亮,估计电源板问题

网友D:
590和6RA直流调速专修联系:13830812651(马工) 西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