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1-10-30):
变频器(艾默生)端子启动,速度闭环,上下运行,按正转电机是反转,按反转电机也是反转(往下运动),只有频率调高了,按正转电机才正转。

网友A:
你先面板启动下,看是否正常

如果面板正常的话就说明是你外围线路的问题,可以看看变频器的端子接的是否正确,然后排查下外围线路

网友A:
“只有频率调高了,按正转电机才正转。”

这个频率是多大?

使用在什么环境中?该设备也有可能是外部的干扰造成的变频器误动作,建议将控制线换成屏蔽线并将屏蔽层良好接地

网友B:
估计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是用编码器的话,很可能是编码器受到了干扰所致!

楼主:
如果编码器出现问题呢,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B:
建议用带屏蔽的电缆线!

网友C:
解除闭环。看独立运行的结果。是否机械抱闸放开过早(因为你说是上下运动)。

知道了变频器的开环没有问题之后再说。

变频器是否VF控制?是否有抱闸?抱闸是否只使用了RUN信号打开?

楼主:
是FVC控制,变频器闭环控制,有报闸,是用RUN信号打开的

网友D:
参数设置有问题,你把正转限制了,又是闭环速度控制才会如此。

网友E:
你变频托马达是同步电机吗?如是可能电机同步磁场变弱了,变频在低频时启动转矩较低,有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网友F:
七楼讲的有道理,我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