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30):
三菱PLC编程时 <> K2M210 K0是啥意思

网友A:
比较 不等于 M210-M217 与 0 比较

楼主:
M210-M217 不等于0,这条就通了是这意思吗?

网友B:
是这意思。

接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条件满足时接通;K2M210是由位组成的字,其值不为零,则比较接点接通。

网友C:
K2M210组成一个数,和0比较,不等于零时就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