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0HZ以下电机抖动很大

楼主(2011-10-30):
为什么变频器频率10HZ以下电机抖动很大,换台全新的就没问题了,俩台变频器设置都一样。

网友A:
表面原因是低频波形差,三相波形不平衡,或者载频较高。

根本原因是基本上是驱动有点不平衡,也就是说驱动部份有元器件轻微漏电!

所以这种问题的发生有偶然性,同批次产品也会出现不同的现象

网友A:
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帮到兄弟。

中国工控网论坛有你更精彩,欢迎常回来看看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是同一台变频器,电机如果也是同一型号的电机

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就象NOKIA BLECKMERRY一样,照样有标准范围内下限的东西.

电机抖动的化,主要是还是 转子动平衡以及共振引起.

其他相关内容请参见 本论坛 变频器擂台一贴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06/201106032303570000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如果是同一台变频器,电机如果也是同一型号的电机

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是电机本身的问题,就象NOKIA BLECKMERRY一样,照样有标准范围内下限的东西.

电机抖动的化,主要是还是 转子动平衡以及共振引起.

其他相关内容请参见 本论坛 变频器擂台一贴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1106/2011060323035700001.html

人家是换一个同样的变频器就没问题了,说明电机没事,问题出在变频器本身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以为是电机部分呢

楼主:
电机没问题的,我把变频器换到外的电机上,换那一台就那一台抖动

网友C:
变频器驱动单元部分有元件变质了。

网友D:
10HZ电机不会发热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没问题的,我把变频器换到外的电机上,换那一台就那一台抖动

1、说明是变频器的问题;

2、“抖动 ”说明转矩不平衡,说明旋转磁场大小、转速在震动;

3、说明这个变频器输出地模拟三相交流电不对称;

网友F:
是否从0Hz~10Hz? 如果变了别的电机还不行就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 看看3844驱动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变频器的问题内部控制板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的问题内部控制板有问题了。

或者是驱动部分

网友H:
1、这个应该属于共振。

2、共振和设备固件及其外围设备有关系。

网友I:
1、电动机的输出转矩不平衡,(负载不是均匀负荷)

2、电动机是水货,低速性能差,定转子的工艺配合极差;

3、变频器有问题,输出波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