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 DO 干接点 湿接点的问题

楼主(2011-10-30):
1有源无源是对现场设备来说的么?AI卡件4线制,现场设备需要外接供电所以是无源的,AI卡件2线制,现场设备不需要外接电源供电所以是有源的?
2.干接点=无源?湿接点=有源?这样理解对吗,还是说两者没有关系?
3对于DI卡件来说接入的都是干接点?只是有的来自MCC有可能带强电所以我们加继电器隔离,若只是24v我们就可以不加继电器了,但是加上继电器也没有问题只是浪费资源和空间的问题么?
4对于DO卡件来说,什么时候加继电器隔离?
5DO卡件加继电器隔离,在继电器触电吸合的一侧来讲,如果现场是干接点的话我们要不要加24V?如果现场是湿接点,好像还有什么220,希望大家讲解下。
6讲讲有源,无源,干接点,湿接点到底是怎么个原理?
谢谢大家

网友A:
干接点的定义: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干接点就有湿接点。

湿接点的定义是: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常见的湿接点信号有:

1、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湿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湿接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2、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湿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

3、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在工业控制领域中,采用干接点要远远多于湿接点,这是因为干接点没有极性带来的优点:

1、 随便接入,降低工程成本和工程人员要求,提高工程速度

2、 处理干接点开关量数量多

3、 连接干接点的导线即使长期短路既不会损坏本地的控制设备,也不会损坏远方的设备

4、 接入容易,接口容易统一

换种说法:

干接点: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湿接点: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干接点是对湿接点而言,所谓湿接点,是一个开关加一个电源,闭合时有一定电压,不用检测电路提供电流。干接点闭合时没有电压,电流靠检测电路提供。

我们所说的干接点通常是指无源接点 也就是接点不提供电源 对于此接点来说电源是外供的

干接点和湿接点

干接点指的是纯粹的开关,就像一个继电器接点或手动的开关。两个状态是“通”和“断”。

湿接点指的是串联了电源的干接点。两个状态是“有电压”和“高阻态”。

干接点和湿接点的定义、使用场合和调理方法

干接点好像是俗称,但是,实际上,在工业控制领域中,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名词了。

干接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干接点就有湿接点。 湿接点的定义是:

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常见的湿接点信号有:

1、   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湿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湿接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2、   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湿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

3、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   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在工业控制领域中,采用干接点要远远多于湿接点,这是因为干接点没有极性带来的优点:

1、   随便接入,降低工程成本和工程人员要求,提高工程速度

2、   处理干接点开关量数量多

3、   连接干接点的导线即使长期短路既不会损坏本地的控制设备,也不会损坏远方的设备

4、   接入容易,接口容易统一

干接点和湿接点的调理方法:

采用光耦的光电隔离。

干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VCC -》限流电阻 -》光耦LED -》干接点1 -》 干接点2 -》GND

也可以:

VCC -》干接点1 -》 干接点2 -》限流电阻 -》光耦LED -》GND

湿接点的接入光耦,顺序如下:

湿接点1 -》限流电阻 -》光耦LED -》 湿接点2

湿接点如果是DC电源,如果湿接点1和2反了,显然打不开光耦;

湿接点如果是AC电源,可以相反;

举一个研华的8路继电器输出及8路隔离数字量输入卡PCI-1760的例子说明干接点和湿接点已经是标准的名词了。

“PCI-1760是一款PCI总线的继电器输出及隔离数字量输出卡。它有8路光隔离数字量输入,在噪声环境下为采集数字量输入提供2500VDC的隔离保护;它带有8个继电器,可以用作开关控制式小型电源断路开关。2个可由用户定义的隔离脉宽调制PWM输出。为了便于监控,每个继电器都配有一个红色的LED指示灯,用来显示器开/关状态。每个隔离输入都同时支持干接点和湿接点信号,这样到外部电路无电源时也能对信号进行采集。 ”

参见下图:

注意:

1、   PCI-1760上有一个DC/DC的模块,模块的输出给干接点提供与PC隔离的电源;

2、   采用跳线选择干接点还是湿接点输入;

3、以上内容大部分是使用狗狗搜索整理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