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按钮脚本

楼主(2011-10-30):
原来是9.0的英文版给我升到9.5中文版,发现所有窗口中的按钮脚本都不能用了,原以为是软件问题,重装并把所有的辅助功能都装上了,还是不行。按钮脚本举例如下:

PromptPress = MessageBox(StartPrompt, AS11SEQ_INI.Comment, 34 );
IF PromptPress == 6 THEN
AS11SEQ_INI = 1;
ENDIF;

运行时,怎么按按钮都没反应,按照脚本来看,应该弹出个消息对话框的,查找帮助,没有发现MessageBox这个函数。究竟问题在哪里,盼各位大师解答

网友A:
不用INTOUCH好多年了,现在都出到9.5了?你打开旧程序的时候,应该会提示你转换格式,转换格式成功的话,打开就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只能提供你方法去试试,因为新版本的我也没用过。

1、INTOUCH这东东,写脚本,还不是那么严格滴。只是标点符号,你替换一下,中文的标点是不行的。

      把脚本删掉,冲新写一下也行,试试看,因为编辑器可能也会有问题。

2、写脚本,也主要是通过帮助去看格式,我做INTOUCH是如此,做其他组态软件也是如此。甚至软件开发,也是如此。

      MESSAGEBOX这个函数,应该还是有得了。任何软件都有的。看查一下新版的,函数格式是否有变化?

3、即使没有这个函数,也不要紧了,搜一下你想实现的功能是通过什么函数来写的,用新函数就行啦。

网友B:
        有可能是你的原本的Button的标记名已经变成不可用的标记名,就是软件在升级时,貌似离散变量的标记名会变成d?标记名形式,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阁下的VBA语句没问题呀!

         或者您的触发形式看看变了没得,这可是点击触发?

网友C:
楼主检查一下messagebox函数语法可有错误

楼主:
升级转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估计是函数有问题,我在脚本中按确定后,要我定义MessageBox 这个标记名,函数需要定义为标记名吗?石头大师说的有可能,AS11SEQ_INI是个IO标记,我没有联着PLC试,设备开着,没弄明白不敢联系统,怕给弄停了。

网友D:
楼主你转换过后在你的脚本前是不是有???&之类的东西 删掉他就好了

楼主:
没有???&之类的东西,所以转换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其他脚本都好的,只有使用MessageBox这个函数的有问题

网友E(2018-02-05):
缺少MessageBox控件,下载MessageBox控件,复制到Wonderware安装目录就行了

网友F(2018-11-10):
哪里下载控件啊?

网友G(2019-03-05):
IF F1F10B_CDS3_13A_AddPt_Cnt_SP==0  OR  F1F10B_CDS3_13A_AddPt_Cnt_SP==1 THEN

F1_CDS3_EQUIP_CONFIRM_TITLE="12B取样完成";

F1_CDS3_EQUIP_CONFIRM_ACTIVE=0;

F1_CDS3_EQUIP_CONFIRM.Name=F1F10B_CDS3_12A_QY_OK.Name;

ENDIF;

ELSE

F1_CDS3_EQUIP_CONFIRM_TITLE="12B加压消泡_洩压完成";

F1_CDS3_EQUIP_CONFIRM_ACTIVE=1;

F1_CDS3_EQUIP_CONFIRM.Name=F1F10B_CDS3_12A_AddPt_Defo_StpOK.Name;

ENDIF;

F1_CDS3_EQUIP_CONFIRM_TITLE="12B加压消泡_洩压完成";

F1_CDS3_EQUIP_CONFIRM_ACTIVE=1;

F1_CDS3_EQUIP_CONFIRM.Name=F1F10B_CDS3_12A_AddPt_Defo_StpOK.Name;

Show "F1_CDS3_EQUIP_CONFIRM";

求各位大神支招,intouch R2 2014版本。

要求,人工取样的时候不能点泄压完成,当人工取样结束后,点击泄压完成,人工取样不能点击。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脚本呗。急急急。谢谢,微信1506142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