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请教下用台达的屏 怎么写入AB PLC的点

楼主(2011-10-31):
请教下用台达的屏 怎么写入AB PLC的输入,输出点

网友A:
台达人机BASE PORT选择AB PLC的驱动,可以直接对AB的地址进行读写

网友B:
先看下触摸屏软件中有没有这个PLC的选择,如果有直接用位元件,属性中直接用对应的地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