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离心机具体故障分析和<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2011-10-31):
分析与检修:检修时,首先观察工作指示灯是否亮。若不亮,故障原因除电源线、电源开关K1等输入电路不良外,一般是电源变压器Bl初级线圈有断路。如果B1属非烧毁性断路,则可用万用表依次测量各抽头的通断来找到断路部位,只要将断路点重新接好焊牢即可。如果B1属烧毁性断路,则要重绕或更换。若工作指示灯亮,则应依次检查调速开关K2、定时器和电动机等是否损坏。先测量电动机两端是否有220V电压;若无.则是定时器和K2有断路。

对K2的检查,可用小刀将触点表面上的氧化物刮掉。再调整校正触点弹片的初始位置,使其接触良好即可。对定时器的检查,可将定时器取下、拆开,并对其触点进行清洁、调整和校正,超级恒温水浴若是发条或凸轮损坏,则应更换定时器:若电动机两端有220V电压,则是电动机有故障。试听电动机有无“嗡嗡”声,若有,则是电动机定子与转子被异物卡死,只要将电动机拆开,清除转子与定子间的异物即可;若无“嗡嗡”声.则是绕组有断路,可重绕或另换新电动机。

离心机转子一般是用铝合金制造,当受腐蚀后强度降低,容易出事故。铝合金易受液体腐蚀,清洗后应用吹风机吹干,或倒置一段时间,确认干了才能使用。有的血站进口离心机,6个铝杯里应有的6个塑料托没有。塑料托中应放血袋,避免直接放在铝杯里。注意试管有无裂纹。若试管有裂纹,万万不可使用,否则在使用中试管破裂会引起转子旋转中失去平衡,可引发断轴等恶性事故。

转子没安放好,装样品不平衡,或超过量太大时启动离心机的。现代进口离心机虽都有不平衡保护,即当不平衡量超过某一限时,应自动断电,令离心机停转。但在上述情况下已经晚了,会出现恶性事故。恶性事故之一是断轴,由于高速旋转中突然断轴,离心转子没有了支撑,在离心腔中乱转乱撞,可使离心机整机转270°角度。此时,若旁边有人员或设备,会造成人员伤亡与毁坏设备的事故。

离心机运转时使用制冷,由于空气的水分,在离心腔内结霜,停机后霜化为水。大部分国外的低速大容量离心机,没有排水孔,离心腔中水愈积愈多。此时,用户应自行拆下转子,清理积水。在重新安装转子时,一定要装好,避免出事故。

网友A:
没玩过这类设备,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