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永磁调速与变频调速的比较

楼主(2011-10-31):
最近聊天的时候,有朋友和我提到了永磁调速,据说这永磁调速弥补了变频调速的缺点,但是我在网上搜不到更多永磁调速相关信息,而且应用业绩也是很少,哪位专家给讲讲这永磁调速的一些基本知识呢,帮我扫扫盲。

网友A:
永磁调速是美国原来的军工技术,由台达引进中国,是将永磁调速器串联到电机和负载中间,(相当于液力耦合的安装方式)最大可以做到4500KW,在可靠性和寿命上都高于高压变频器,能适合防爆等极端环境,但是缺点是不能旁路运行,需要改造电机或者负荷的底座,另外造价不一定会比高压变频便宜,在80%以上转速范围内节能效果高于高压变频器,在80%以下转速范围内节能效果比变频器低,但是考虑到纯机械结构的可靠性,和30年以上的产品寿命还是可以考虑长线投资的产品。 国内有仿制的,但是从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网友B(2011-12-07):
我是做永磁调速设备的,有机会交流下QQ277055464

网友C:
对:cat_man 关于
永磁调速是美国原来的军工技术,由台达引进中国,是将永磁调速器串联到电机和负载中间,(相当于液力耦合的安装方式)最大可以做到4500KW,在可靠性和寿命上都高于高压变频器,能适合防爆等极端环境,但是缺点是不能旁路运行,需要改造电机或者负荷的底座,另外造价不一定会比高压变频便宜,在80%以上转速范围内节能效果高于高压变频器,在80%以下转速范围内节能效果比变频器低,但是考虑到纯机械结构的可靠性,和30年以上的产品寿命还是可以考虑长线投资的产品。 国内有仿制的,但是从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内容的回复:
可以谈谈具体的差距在哪吗?据说国内产品也自有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