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信号输出问题(前面的帖子可能说明不够准确)

楼主(2011-10-31):
目前系统框架为一个变速箱两端,分别连两个一样的伺服电机,以三菱J3为例,需要用到的信号为编码器信号,但三菱伺服的编码器信号必须从伺服放大器输出,一般为差分信号还可以是从cin口通讯方式实现,RS485总线。用PC机作为上位机,两个伺服放大器作为节点。然后就是将两路信号送入PC机进行相位的比较,在相位比较的过程中,对非整数部分进行细分比较,这个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