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40故障

楼主(2011-10-31):
我公司有2台440变频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F0070故障报警,我们的报警信息显示PRUFFIBUS故障,请问该如何解决F0070这个报警呢?说明书上写的是通讯板设定值故障,但是我们设定值什么都没改,还是以前一样的设置,这次开起来就出现了这个故障了

网友A:
元器件老化或者有干扰,都会产生这种报警!

------------------------------------------------------

变频器专修: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F0070 CB setpoint fault – CB给定值故障

原因
在报文结束时间内没有从CB(通信板)接收到给定值。
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CB板和通信对方站。

网友C:
重点查电器柜子的接地(看看柜子中的下面部分湿度大不大?PROFIBUS线有没有破等等),而后再查PROFIBUS模块接头的屏蔽线,看看有没有氧化,如是重做接头

网友D:
“我们设定值什么都没改,还是以前一样的设置,这次开起来就出现了这个故障了 ”

1、例如你的通讯连接线掉了呢?

2、接地出现虚焊故障,或者有了其他干扰呢?

网友E:
1,例如你的通讯连接线掉了呢?而后再查PROFIBUS模块接头?

2、接地出现虚焊故障,或者有了其他干扰呢?

网友F:
欢迎大家加新群 电工交流群 189990395

网友G:
主要检查接地。如果什么问题都找不出。可以屏蔽此信号。好像是参数2040.你找找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