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KW的消防水泵要配多大的EPS应急电源啊?

楼主(2011-10-31):
请问22KW的消防泵要配多大功率的EPS电源啊?

网友A:
       消防泵一般是用在紧急情况下的一个水泵,可以分为稳压泵、排污泵等几种,这种水泵结构比较简单,对启动方式没有什么要求。

      另外EPS电源的全称为集中供电式应急电源,按输出特点来说分为单相照明用应急电源和三相应急电源。单相应急电源的输出只有220V电压,主要负载是应急照明、疏散照明等单相照明类负载;而三相应急电源提供三相380V正弦波,基本上可以带动常见的各种负载。

      国内的应急电源厂家一般都是用成熟的变频器作为三相应急电源的逆变器,变频器逆变出来的PWM波经过升压、滤波等几个环节变成正弦波输出给负载。因为风机水泵对波形没有太大的要求,所以完全可以用EPS内的变频器直接拖动,这样变频器的功率和水泵的功率可以按照1:1来配比,这种EPS算是三相EPS的一个小分类,也可以成为动力型EPS。

    所以说22K的消防泵可以选择22K的动力型EPS

网友A:
选择动力型EPS有个要求,电机允许变频启动况且中间没有控制箱。

不然只能选择普通型EPS了,根据电机不同的启动特性选择相应的功率的EPS就行了,比如星三角、自耦降压启动、软起就要按照三倍来考虑,直接启动就得按照6-7倍。这种选择方式浪费较为严重

网友A:
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楼主是否明白了。

网友B:
选用大功率EPS电源购买及维护成本太高,要求不高情况下是否可采用发电机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用大功率EPS电源购买及维护成本太高,要求不高情况下是否可采用发电机解决。

有很多场合是不适用发电机的

楼主:
这个选择比较复杂,因为消防泵还有软启动、变频启动、直接启动、星三角启动,这三种不同的启动方式所需要的EPS应急电源功率也不一样,一般是软启动的话 要选择比大于消防水泵的3倍的EPS应急电源,变频启动EPS应急电源的功率应大于消防水泵的1.2倍,星三角启动4倍,直接启动为7倍。

楼主:
真不好意思,还真没有看明白

网友A:
發了這麼多,原來最終的目的是發外鏈啊

网友C:
我认识一个做EPS 的朋友 产品不错 可以介绍大家QQ:2287436669

网友D(2011-12-23):
为了更好的关注消防,保安全,我建议您选用我们西安赛博电气公司APF有缘电力滤波器,保护电网质量,保护各种用电设备的用电安全!谢谢,张--15829096536

网友E:
应该按半小时使用选吧,好像有标准,我没查。

楼主(2012-05-18):
请大家到EPS电源官方网站请查询:www.gdbayke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