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主要故障和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31):
(1)直流电动机不能启动

直流电动机不能启动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原因解决方法

线路中断

 检查线路是否完好,起动器接线是否正确,保险丝是否熔断,励磁欠压继电器是否动作。

 起动时负载过重

 减去部份负载

 电刷接触不良

 检查刷握弹簧是否松弛

 串激绕组接反

 按正确接线图接线

 线路电压太低

 用万用表测电压,提高电压后在起动

 轴承损坏或有杂物卡死

 停车后,调换轴承,排除杂物

楼主:
(2)电刷火花过大

电刷火花过大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原因解决方法

电刷与换向器接触不良或电刷磨损过短

研磨电刷接触面,更换新电刷

电刷上弹簧压力不均匀

适当调整弹簧压力,使每个电刷压力保持在1.47×1042.45×104Pa,也可凭手上的感觉

刷握松动

将刷握螺栓固紧,使刷握和换向器表面平行

 刷握离换向器表面距离过大

 调整刷握至换向器距离,一般为23mm

 电刷牌号不符合要求

 更换原来牌号

 电刷与刷握配合不当

 不能过紧或过松,保证在热态时,电刷在刷握中能自由滑动,过紧可用砂纸将电刷适当砂去一些,过松的要调换新电刷

 换向器片间云母未拉净

 用手拉刀刻去剩余云母

 换向器片间云母突出

 精车换向器

 刷架中心位置不对

 移动刷架座,选择火花最好位置

 电机长期超负载

 调整负载,在额定负载内

 换向极线圈短路

 重新绕制线圈

 电枢绕组断路

 拆开电机,检查电枢绕组,用毫伏表找出断路处,若不能焊接将重绕

 电枢绕组短路或换向器断路

 电机运转时,换向器刷握下冒火,电枢发热,应检查云母槽中有无铜屑,或用毫伏表测换向片间电压降,检查出绕组短路处

 电压过高

 调整外加电压到额定值

 换向极引出线接反

 帘动机在负载时转速稍慢并出火,应调换和刷杆相联接的两线头

楼主:
(3)电动机转速不正常

解 决 方 法

 励磁绕组回路开路,励磁电压过低

 检查磁场线圈联接是否良好,接错磁场线圈或调速器内部是否断路,励磁欠压继电器是否动作,励磁电压是否正常

 电刷不在正常位置

 按所刻记号调整刷杆座位置

 电枢及磁场线圈短路

 检查换向器表面及接头片是否有短路,测量磁场线圈每极直流电阻是否一样

 外加电压过高或过低

 用万用表测量,将电压调整到允许范围内

网友A:
1、直流电机的主要故障电刷火花过大;

2、故障原因电刷与换向器接触不良或电刷磨损过短 ;

3、解决方法研磨电刷接触面,更换新电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