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怎么建立通讯啊

楼主(2011-10-31):
在官网上下载了一触摸屏软件。最新版

显示无序列号怎么回事啊?也没见着在哪要注册的啊
难道这是演示版的?
哪能下载正式版的软件呢?

还有如何建变量呢。在实时数据库那吗?。在这软件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找见选择通讯的地方

网友A:
不是了,你看看后面的帮助吧,那里写的很清楚.

网友B:
既然在软件中看不到,那就下载相应的帮助。去官方网站吧

网友C:
官方网站有视频教程哦,可以下载的

网友D:
您好:你所下载的为昆仑通态MCGS试用版软件,如果你需要正式版软件必须购买软件狗,试用版只能模拟运行工程30分钟。所以出现你所看到的没有序列号,如果你购买软件狗插到电脑上就会显示序列号了。

网友E:
1,没有序列号是试用版的

2,在你新建的项目窗口中的第四栏“实时数据库”里建立数据,属性中也有与你想要的变量进行连接

网友F(2012-02-01):
软件是免费的,所以无序列号,嵌入版7.2是需要结合触摸屏使用,序列号最终是体现在触摸屏上的。

网友G:
现在网上<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就有,你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bbs.e10000.cn/a/a.asp?B=308&ID=1151813

网友H(2012-03-15):
联系当地的经销商参加培训班吧,定期有免费的客户培训呢。会讲通讯、组态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