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反映金属转子流量计累计流量跟接的水不符,请问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31):
今天客户反映一个问题,15口径的金属转子流量计,他用桶在管道口接水,瞬时流量在160L/H,量程是250L/H的,最后桶里面接的水是8kg,跟累计流量显示的数值差距较大,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时间就3分钟左右把,是不是因为时间太短了

网友A:
金属转子流量计怎能显示累积流量,除非是带累积功能的远传,再者这个瞬时流量是一个过程,随着水阀开启大小是变化的,用这个粗略的在线流量表计量质量流量有点不匹配。

网友B:
走的时间太短,应该时间长一点,并且多测几次,还要保证瞬时流量不要大范围波动

楼主:
现在客户就是纠结这个问题,我说时间短什么的,客户根本不认可,可我要证明这个方法是错误的,又说不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这么小的管径,为什么不安装个普通的水表,这个可是比转子流量计直观而且准确的多。

楼主:
水表能输出4-20信号么,水表倒没试过

楼主:
好像水表有量程限制哦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客户也是拿水测试的  用高度算水德体积 最后与打掉的水德体积有点差距

金属管浮子上 也有累积量的呀    jiaoanpeng 兄弟 没看到过吗?

最后问工程师 ,说金属管浮子本来是按照客户的密度定下来的,现在用水测试,肯定会有差距

楼主:
我这边要求的就是水,所以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A:
说实在的偶厂的确用过转子流量计,曾经在一个中试项目中使用过玻璃转子,在催化脱硫、气分中用过金属转子流量计和玻璃转子流量计,玻璃转子流量计是测量水不过后来维护不当已经很脏,最后干脆不用了,金属转子流量计用来测量脱硫的碱液有远传显示,但没有在控制画面上做累计流量,此外在常减压设备的减粘中用过测量水的金属转子流量计不过也仅仅是瞬时流量显示而没有累计显示。

以偶先前维护催化仪表的经验看,这个金属转子流量计精度不是很高,只做在线流介质的流量显示,如果要做累计的功能,精度有点欠缺,首先是介质密度会变化,再者偶厂所用的金属转子流量计的外部远传处理部分使用的也是磁性耦合原理,双摆臂上的磁铁受内部磁性的金属转子活动而带动角度传感器活动输出信号,这个磁性以受现场铁质杂质影响而导致电流信号输出不好。

偶厂用来测量水的流量的计量多为水表,如果要求精度高点的现多更换为一体式的超声波流量计,如果走线不方便可以使用内部电池就地显示累计,如果需要远传则可以安装远传探头即可。在生产装置中使用角度的也有电磁流量计。

关于楼主所说的金属转子流量计设定密度与使用密度不一致方法,可以使用公式进行修订,如果单纯的现在工艺人员用来测试流量计准确性,可以手工进行换算,如果是永久性的使用其密度不一致可以在流量累计过程中的组态中进行密度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