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发烫

楼主(2011-10-31):
昨天出现了一个问题,是一台伺服电机。

铭牌:AC Servo motor

HC-KF43BKWI-UE-S2

INPUT 3AC 129V 2.3A

OUTPUT 400W

3000r/min

出现的故障:1.伺服电机脱开负载开一点时间就发烫,三相阻值平衡3.7欧,刚开始怀疑是轴承,轴承和轴之间的间隙有关系等等,或轴平衡问题,想着这电机转速也不高对轴承等级要求也不会太高,D级够用,后来我们换过了一样的轴承装上去,还是一样,开一会就很烫。后来我们把它装在一台好的机器上,发现电机确实是好的,转速震动都很正常,排除了电机本身问题。应该是类似于伺服驱动器的电路板问题。我在论坛里也查过前人发的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605/2-B254-B2F8C9C954C3-1.shtml

  2.伺服电机是带动一个大转盘的,发现一个不正常点,空载试电机,开始有大的抖动,开了一会,感觉电机线圈那段温度高,震动也不正常。机器开始是会自己搜索原点的,但正常的是不会出现大抖动的,估计是哪块板子自检测出问题了。一般的伺服驱动器有3块电路板:通讯板,变频板,(三个环)控制板。我打开后背电源箱没看到明显的问题,电机发烫应该是电流大,变频板和控制板的嫌疑比较大,现在搞不清是哪里出问题或主要是哪块板子出问题了。

网友A:
怎么没人和我探讨下呢,来点人气呀!!!

网友B:
量一下带负载时的电流呗,是不是过载了?  扭矩够不够?

网友A:
换了两块板子,电源功率板和通讯板,好了,问题是解决了,但原因还不清楚出在哪。

网友C(2011-12-07):
本司主营:
供应:台湾APEX錩钢PLT航空插头,军规MIL-5015系列军规航空插头,台湾全冠AVC固定头,配线器材,台湾进联DECA端子,进联DECA按钮开关,韩国极东KUKDONG航空插头,韩国YEONHAB航空插头,韩国YONG JIN航空插头,日本JAE航空插头,日本DDK航空插头,日本七星NANABOSHI航空插头,ITT CANNON连接器,VEAM连接器,AMPHENOL连接器,harting重载连接器,WEIPU连接器,MAOJWEI航空插头,国产航空插头,松下、安川、台达、东元等伺服电机线束。
供应功率器件:日本日之出HINODE快速熔断器,艾特康Itelcond电解电容,美国CED无感电容,法雷Ferraz熔断器,意大利ICEL薄膜电容,美国aerox电解电容,台湾百世BesTeks传感器,三菱IGBT模块,韩国LS模塊等!
供应:三菱、安川、台安等伺服;三菱、富士、安川、西门子、ABB等变频器;TURCK、SMC、P+F等电磁阀和光电开关,。
以上产品都有:国际UL认证,美国安规认证,TUV认证,SGS认证,CE认证,ROHS认证,CCC认证等!诚信经营,质量保证。以上产品广泛用于:航天,航空,船舶,军用装备,数控机床,伺服电机,变频器,UPS电源,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光伏逆变器,新能源电动机车等新能源行业!本帖长期有效,质量保证,货源充足,价格优惠。欢迎来电洽谈。联系人:郑先生 联系电话:15221306067 zhenggaohui163@163.com QQ:1144316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