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400程序无法下载仿真

楼主(2011-10-31):
 仿真下载时提示:无法将系统数据转载给站点. 到处都检查了仿真软件是5.4·下载S7 300程序是没问题,但是现在S7 400程序就弹出这个问题·有知道的告诉下!O(∩_∩)O谢谢

网友A:
对于仿真来说,SBD数据是无所谓的,无论烛台什么型号的CPU,都是采用同一种CPU进行仿真.

网友B:
你的从站里有别的模块不是西门子的 协议 我认为 我们这也有不能仿真的!

网友C:
是不是硬件组态有错误?去组态里面编译一下看看,通过了再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