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制造
伺服电机对输入脉冲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1-11-01):
求助,一个伺服电机,用Galil DMC运动控制卡发脉冲能正常运行,但用倍福的KL2521脉冲模块发脉冲给它无反应。请教各位大侠,伺服电机所需要的脉冲有些什么要求,用示波器能否看出模块发出的脉冲是否合适?

网友A:
脉冲一般都是占空比为50% 其它的倒没有什么要求。你选择的是何种模式? 脉冲+方向么?可以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对:dianqisu关于
脉冲一般都是占空比为50% 其它的倒没有什么要求。你选择的是何种模式? 脉冲+方向么?可以用示波器测试。dianqisu的签名档机械电控设计版块、工业通讯版块欢迎您!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