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流量计信号衰减怎么解决

楼主(2011-11-01):
我这边压力变送器流量计信号衰减有什么方法解决,我信号要传送500米左右。

网友A:
采用模拟量4-20ma 信号。或者走总线协议。

网友B:
衰减多少,,,把你剁成肉馅,补上去填洞就中鸟~~~~~~~~~~~~~~~~~~~

网友C:
1 通讯采用更好的通讯线路

2 屏蔽做好